請問上下層網狀鋪銅能設定不同網格間距嗎?

楼主(2017-05-19):
請問上下層網狀鋪銅,能設定不同網格間距嗎?謝謝

网友:
    可以的。好不好。这么高端的软件。。。

网友A:
    选中一块Copper POUR,ALT+ENTER打开属性窗口,点击Flood & Hatch Options,反勾选Default,然后在下边Hatch Grid里换个大一点的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块Copper POUR,ALT+ENTER打开属性窗口,点击Flood & Hatch Options,反勾选Default,然后在下边Hatc ...

搞定了,謝謝

    客气

网友:
    可以,把铺铜里的线宽设不一样就可以

网友(2017-06-24):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块Copper POUR,ALT+ENTER打开属性窗口,点击Flood & Hatch Options,反勾选Default,然后在下边Hatc ...

    苏工~~犀利呀

网友(点评):
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