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不同層鋪銅,可以一層網格另一層實心鋪銅嗎?

楼主(2017-05-19):
請問不同層鋪銅 COPPER POUR,可以一層鋪銅是網格形狀,另一層是實心鋪銅嗎?謝謝

网友A:
    必须可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你懂的。。

    請問如何設定,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設定,謝謝

    右击  属性。。。。里面找。不行就百度。。。。

网友B:
    copper的值大於width的值,就是網格銅
    copper的值小於width的值,就是實心銅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設定,謝謝

    修改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pper的值大於width的值,就是網格銅
copper的值小於width的值,就是實心銅

搞定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