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EMMC/NAND FLASH问题

楼主(2017-05-19):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须要4片4GB的存储器存数据(保证不丢失)。不知道用emmc还是nand flash哪个好些。如果确定下来的话我DSP选型时要考略的跟他们的数据接口资源我怎么考虑,新人,求教指导。不是太清楚emmc跟DSP相连的接口形式

哪顆 DSP???有沒有芯片規格書???

网友:
NAND Flash Memeory 用久了區塊Block)一定會壞,你的軟件一定要能做 Bad Block Management

网友:
TMS320C5515/14/05/04/VC05/VC04 DSP Multimedia Card (MMC)/Secure Digital (SD) Card Controller Reference Guide

http://www.ti.com/lit/ug/sprufo6b/sprufo6b.pdf

网友:
MMC/SD/eMMCBad Block Management 是卡片內部的控制器做掉了!

网友:
须要4片4GB的存储器存数据(保证不丢失)
=========
任何存储器件都会有个寿命,比如说10W的插写寿命。所以要软件做备份和纠错机制
写出这种无法满足的条件,很替你们担忧

网友:
要在NandFlash上面读写数据,要外部加主控和电路设计。eMMC 相当于 NandFlash+主控IC ,eMMC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在封装中集成了一个控制器,它提供标准接口并管理闪存。

网友(2017-06-19):
EMMC的接口是SDIO2.0,它的传输速度比SDIO1.0要快接近80M左右。

楼主(2017-12-07):
长时间没来,没及时回复,抱歉,最后用的EMMC实现的,现在已经调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