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咨询个问题

楼主(2017-05-19):
    Equivalent ICs (1 pin = 1/14 EIC)
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14的值?

网友A:
    就是整个板里所有的pin数量等效为多少个IC,是个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整个板里所有的pin数量等效为多少个IC,是个经验值。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