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出现问题?急解答,谢谢

楼主(2017-05-19):
各位,在swap pin完毕后,连线老是出现下面的符号,是怎么回事,对于推挤线很麻烦!求解,谢谢

网友:
是否有GROUP属性?去掉刷新下看下

网友A:
应该是有GROUP属性,先打散GROUP,再用CHANGE命令,操作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10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GROUP属性,先打散GROUP,再用CHANGE命令,操作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1019-1-1.ht ...

谢谢,已成功

网友:
    group的原因

网友:
    打散后还要移动一下,小方块才会消失,很多的话,每个都要移,工作量就有点大了

网友:
    没啥影响的

网友:
    把group打散掉,disband

网友B:
    弱弱问句:group属性怎么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句:group属性怎么查看

好多方法,可以查看group,编辑group等等

网友(2017-06-22):
    多人协助时对Allegro进行分板,在分区处导线上会存在小方格;合板后,再出现小方格,删了重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