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输出电压怎么求?

楼主(2017-05-21):
工作电压为12V,前一级为同相运算,后一级为减法运算器,这是个人理解.前一级的输出电压V0=(R360+R365/R365)X(R728/R728+R367)xVIN

后一级就不知道怎么算了?求指教

网友:
第一級會算是吧!

那麼第二級……

https://www.allaboutcircuits.com ... nd-gain-calculator/

你就上網把那些空格填一填吧!

网友:
对于U35A。
1.Pin2的电压等于PIN3的电压;
2.流过R364的电流等于流过R361d的电流(注意电流方向一致性);

网友:
差分输入比例运算电路。对于2楼电路 Vout=-R2/R1*(V2-V1)对于楼主的回答:
    U35B输出VB=Vin
    U35A输出VA=Vin_0-3*VB

网友:
昨天忘了上傳,裏面什麼死人骨頭歐批電路都有。

网友:
    虚短虚断应该能算出来吧

网友:
    这是不是同相放大 VO 是VIN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