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线走线问题

楼主(2017-05-22):
碰到一个好奇怪的问题,BGA区域的差分走线线宽没有变细,按道理说BGA区域规则优先级最高,为什么变成了差分走线的规则优先级最高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对应bga区域规则的差分规则有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bga区域规则的差分规则有设置吗?

网友B:
    设置了没应用,然而并没什么用。。。。,要点一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没应用,然而并没什么用。。。。,要点一下设置

是呀,BGA区域规则对差分线都没有用上,就是差分线走线没有变细,其他的BGA区域单线走线线宽都有变细,好郁闷

网友:
    怎么给单线的 , 就怎么给差分,差分也是单线,只是定义了差分而已,都是一样的

网友C:
    region class  对calss调用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gion class  对calss调用规则

    都有设,也指定了,就是不行,我把所有的规则全删了,重新设了规则,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gion class  对calss调用规则

    为什么还要对region class  对calss调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还要对region class  对calss调用呢?

    板子发出来

网友:
    设置了规则要匹配,建差分netclass,在BGA区域匹配BGA规则就可以。

网友D:
很简单,红色框里的如果勾选了,就是查分规则优先,其次才是区域规则,不勾选就是局域规则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红色框里的如果勾选了,就是查分规则优先,其次才是区域规则,不勾选就是局域规则优先

还真的呀,一直模索了好久都没有解决,谢谢大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