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倒角问题

楼主(2017-05-22):
    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能将走线的角度,一次性全部变成圆弧拐角。

网友:
    双击66,老铁。。。

网友A:
    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s->auto inactive convert corner点击所有你想变成倒角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s->auto inactive convert corner点击所有你想变成倒角的线

为什么我16.5版本route里面没有unsupported prototypes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16.5版本route里面没有unsupported prototypes这个选项。

    16.6的有

网友:
    找了好久,学到一招

网友B:
    16.6中也没有。unsupported prototypes
    不知楼上的16.6打了是几号补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6中也没有。unsupported prototypes
    不知楼上的16.6打了是几号补丁?

这里看下

网友:
    hide all unsupported prototypes
    不勾选后。route菜单中也没有出现

网友:
    不好意思,要关掉软件,重新开启一下,现在好了。又学了一招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看下

    求教,我的为啥没有,我设置了啊?

网友B:
    我67号的可以用的。
    刚刚下了。89号补丁。看来我不能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67号的可以用的。
刚刚下了。89号补丁。看来我不能升级了。

跟补丁应该没有关系,我朋友用的48号补丁,她同事跟她装的全部一样也是不能用,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看下

我连上图的选项都没有出现

网友(2021-12-03):
    有没有一键去除倒角的方法

网友:
    快捷键AIC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