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到钻孔的间距

楼主(2017-05-22):
    目前遇到一个DEMO板如图,把内层的过孔焊盘去掉了,只保留铜皮到钻孔5mil的间距(通常我会做到8mil)这样工艺可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确定吗?能批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能批量吗?

    批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能批量吗?

你这要挑战极限工艺

网友:
    这个很难做到的,更何况批量生产

网友:
    这样成品率会很低的

网友(2017-06-27):
    楼上说不行的能告知原因?实际生产内层的焊盘不是也去掉了吗?钻孔偏差难道这么大?

网友:
    批量7mil,小于8层.大于8层9mil.

网友:
    應該可以,沒辦法生產的工廠,製程能力太差了點!

网友:
    建议更改为8mil。你设计5mil板厂也会改为8mil。这样你信号模拟会有一定的失真。

网友:
    可以啊,密度稍微大点的盲埋孔都可以实现,没有出线,焊环可以不做的

网友B:
    我最近有个板子跟你这个是同一方案的,我们板厂回复说做不到,请问你们后来制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有个板子跟你这个是同一方案的,我们板厂回复说做不到,请问你们后来制板了吗?

    这个是做不到的,DEMO没考虑工艺啊。让板厂按照极限加工吧。一般要做到8mil,极限估计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做不到的,DEMO没考虑工艺啊。让板厂按照极限加工吧。一般要做到8mil,极限估计7。

    你们最后还是用的通孔吗?有批量生产过吗?如果改为7mil,电源根本就无法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最后还是用的通孔吗?有批量生产过吗?如果改为7mil,电源根本就无法接上

    我做的6.7mil,孔用DENO的0.2mm的孔。其它让板厂根据能力自己改了。不批量孔可以做6MIL

网友(2017-07-28):
    我们这边保证铜到孔0.1 mm  ,大概4 个mil, 就能做。 可能是板厂的DFM 能力的原因吧。 我们这边一般发ATC, Gorilla.

网友(2018-09-14):
    可以做 一般内层最好做到孔到6mil以上  你这个板子要用0.15的孔制作 但是成本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