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到钻孔的间距

楼主(2017-05-23):
    1金币
    目前遇到一个DEMO板如图,过孔是VIA16D8的,把内层的过孔焊盘去掉了,只保留铜皮到钻孔5mil的间距(通常我会做到8mil)这样工艺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带焊盘 到时经常做到5mil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焊盘 到时经常做到5mil呀

    BGA区域可以做到4,属于正常工艺了

网友B:
    到孔壁至少  7MIL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孔壁至少  7MIL 吧

嗯,7mil应该是极限了,上图芯片厂给的DEMO做到5个mil,相当于没去焊盘时候铜皮到焊盘1个mil,看起来是能通过大电流,但是工艺达不到啊,那钻孔钻偏几个mil,就要和铜皮贴一起了。不知道他们DEMO怎么打样的。

网友C:
    至少需要6.5MIL , 你隔5MIL他要嘛給你EQ不就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需要6.5MIL , 你隔5MIL他要嘛給你EQ不就偷改.

    6.5mil可以量产吗?有做过没?如果是6.5mil,就是说16d8的过孔可以做到铜皮到焊盘2.5mil,你说的应该是6mil的过孔吧,6mil很难量产

网友:
    太小了,最少保证7mil以上的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6.5mil可以量产吗?有做过没?如果是6.5mil,就是说16d8的过孔可以做到铜皮到焊盘2.5mil,你说的应该是6m ...

是內層把無用的銅圈拿掉後, HOLE到SHAPE的距離

网友(2018-05-02):
    铜皮到孔壁这么小,肯定不行的。

网友(2023-03-09):
    钻孔到铜需要做到8MIL(这个是正常值.当然不同的层数和板厂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但是也是+/-2mil!)  PS:正常的PCB生产时,板厂的工程会提出删除孤立焊盘,这样就是钻孔到铜皮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