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始端波形拟合度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7-05-23):
 图一 绿色读模式下在颗粒端测到的波形,
图二 紫色读模式下在颗粒端测到的波形,红色是主控端的波形,

拟合度不高,请问有哪些因素可到这这些问题

网友(2018-01-26):
驱动模型还有外部端接值都设置了么

网友(2018-02-27):
明显是回沟问题,把滤波电容去掉回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