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用skill检查多余线头

楼主(2017-05-23):
    原先的思路是检查clineseg两端是否有连接
    connects = axlDBGetConnect(clineseg nil)
    con1 = car(connects)
    con2 = cadr(connects)
    但测试发现,axlDBGetConnect(clineseg nil)无法获取到clineseg前后端的clineseg
    是我指令有误,还是axlDBGetConnect原本就是没这个功能

网友:
    本论坛的 skill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axlDBGetConnect是获取各种连接,不是只有clineseg

网友(2018-05-29):
    cadence本身就自带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