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指定未连接网络,不参与DRC检查?

楼主(2017-05-23):
我即想在PCB中看到这个网路名在焊盘上显示,但是又不赋予实际的连接关系,怎么设置,如NC引脚?

网友A:
    在电路图里面可以在网络上放置No DRC的标记

楼主(2017-06-27):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图里面可以在网络上放置No DRC的标记

应该是个好办法,谢谢~之前也用过这个功能,不过这次没想到,抽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