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思索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7-05-23):
我从事PCB LAYOUT也很多年了。经常看到有些成品板上会有像马赛克一样的小铜块,无网络的。我觉得这些小铜块是板厂加的。加这些小铜的好处是什么啊?防止成品PCB后翘曲变形吗?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二维码,阻抗测试点,调节残铜率的都有可能,具体要看你是什么小铜块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根据我的经验,应该不是二维码和阻抗。调节残铜率有可能是,我估计CAM工程师会更了解。

网友:
传说中的平衡铜  吗?    据说是防弯曲

网友:
应该是平衡铜块,一个能够防止板子翘曲;还有一个是会防止由于流胶不均引起的板内气泡的问题。

网友(2017-06-30):
所以不是測試點?是平衡銅

网友:
    确认是平衡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就是平衡铜。http://wenda.chinabaike.com/b/9768/2013/1029/587686.html

网友:
    调节残铜率

网友:
    用在内层叫阻流块,用在外层叫平衡铜。。。。。。

网友(2017-08-08):
    平衡铜吧,控制翘曲度

网友(2017-11-22):
平衡铜、阻流快

楼主:
是的,我上次也跟板厂确认过。就是平衡铜和阻流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0-01-07):
抢电铜,各个工厂叫法不一,为了平衡电镀和压合厚板厚均匀,通常有网格,圆形PAD,还有铜皮三种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