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耐压值,该如何先择?(16V 以下)

楼主(2017-05-23):
1. 电容都有耐压值,6.3v, 10v, 16v, 25v, 50v....
2.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种, 主要差异是什么呢?特别是的16V 及以下耐压值分类.
   价钱?
   容值?
   封装尺寸?
2. 我的问题是, 如何要区别这么多种.
        目前的电子设备, VCC 普通用在20V  以下。
        可否统一用25V的呢?

谢谢!

那個表僅供參考,不同供應商製程能力不同。所能生產規格範圍,也會有一點小差異。^_^

网友A:
很想說明,卻又懶得打字。

网友B:
陶瓷2-3倍降额  钽电容更高 我们要求   为啥要分电压 电压低 封装小 容量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說明,卻又懶得打字。

谢谢 超级。
1. 表格很全面的, 可惜, 没有读明白。
2. 以x5r, X7R为例, 实际上, 我公司的库里, X5R不只有10V以下的产品;25V 的X5R电容, 全系列 容值 都有。
 3. 同样, X7R 电容, 耐压值也可以做到10v以下。
4. 所以, 我的问题是: 以‘平板电脑’ 为例, 整个新产品的电容(47u以下), 都用X7R, 16V 的电容(*容值)是否可行? 这个想法有否潜在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2-3倍降额  钽电容更高 我们要求   为啥要分电压 电压低 封装小 容量大呀

谢谢 DJ
1. 封装未必小。
2. 1uF 以下, 0402(MLCC)封装的电容, 各种耐压值都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超级。
1. 表格很全面的, 可惜, 没有读明白。
2. 以x5r, X7R为例, 实际上, 我公司的库里,  ...

  • 我剪貼那個表格是來自某家 MLCC 的規格書,它有可能是針對某個尺寸例如 0402 或 0603 的產品線。而我也講過每家供應商的製程能力不同,所能生產的規格範圍也會有點差異(大小、容值、誤差……)。
  • MLCC 的工作電壓降額標準一般是 50%,也就是說 5V 的工作電壓Operating Voltage),至少要選用 10V 的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額定電壓Rated Voltage)和工作電壓Operating Voltage)的差距越大,MLCC 的壽命就越長。
  • 如果沒有成本的壓力,或是產量少為了簡化備料,當然可以儘量合併電容器的規格,使之單純化。
  • NPO、X7R……這些 MLCC 電容器的材質,當然也影響製造出來電容器的特性。注意 NPO 對溫度的變化最不敏感,而且可以製做出容值很小或是精準度很高的 MLCC,非常適合用在晶振或是 RF 的電路。Y5VZ5U 可以做出容值很大的 MLCC、但精確度很差,這類 MLCC 較適合拿來當電源的 BypassBulk 電容。了解材值的特性及用途很重要!

网友A:
MLCC 壽命計算

Life of MLCC.pdf

网友A:
電容降額建議

网友:
MLCC 材質編號定義

网友C:
    同样容值和封装的电容,为了产线备料简化,我一般都是整理成规格好的,意思就是把10V 6.3V ,X5R X6S等,都换成X7R 16V,能简化很多料号; 感觉坏处就是,价钱提升了,还有就是库存消化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LCC 壽命計算

    有个疑问?就是寿命期限已到,MLCC是容值降低到很低? 还是MLCC 会出现 open or short?

    中臣的弟弟,是不是叫堅臣???>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容值和封装的电容,为了产线备料简化,我一般都是整理成规格好的,意思就是把10V 6.3V ,X5R X6S等,都 ...

    谢谢 中臣
1. 我家的采购很‘疯狂’, 从来不告知我们EE,关于料件的价格。
    2. 方便, 说明一下, 统一备料之后, 价格究竟差多少。
注:我司的产品, 出货量, 通常在家10k(Mother Board)/年 这样的 量级。 价格差异是否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就是寿命期限已到,MLCC是容值降低到很低? 还是MLCC 会出现 open or short?

看你怎麼個死法!

電容損壞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漏電流Leakage Current)︰
  • 漏電流Leakage Current)稍大,就是儲電能力不足、有效容值下降。
  • 漏電流Leakage Current)再大,就是短路Short)、沒有電容的作用。
  • 漏電流Leakage Current)大到不行,陶瓷電容發熱,連電極都燒斷就是開路Op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麼個死法!

哦哦,原来是从漏电流观点看。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中臣
    1. 我家的采购很‘疯狂’, 从来不告知我们EE,关于料件的价格。
    2. 方便, 说明一下, 统 ...

附件:单颗的美金价钱,耐压高还是有点小贵的;

网友:
常用的25V耐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有价格上有差异。

网友:
看不懂666666666

网友:
不行,高频电路不能这样用。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A:
電容降額建議

是权威的规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