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Connect 需要VCC吗?

楼主(2017-05-23):
1. 如图, 有些RJ45 Connector  symbol 上画有 VCC PIN.
2. 它应该接哪个电平呢?
3. 是否有行业规范? 或者用PHY的电平?

谢谢!

网友:
應該是整合耦合變壓器的 RJ-45 Connector,理應是芯片 PHY 接口的電壓,不過詳情樓主最好查閱 RJ-45 Connector 的規格書。

网友:
除了很老的芯片 如老版本的8201  现在用过的基本都不需要了 早集成进去了  除了led灯

网友A:
新的芯片是否不這樣做了不得而知,不過樓主的原理圖中的八個 RJ-45 管腳都用掉了,顯然是個千兆乙太網路1000Base-T Ethernet)。

而我也查到 Marvell M88E1111 也還是要接電源,這也是一顆千兆乙太網路1000Base-T Ethernet)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芯片是否不這樣做了不得而知,不過樓主的原理圖中的八個 RJ-45 管腳都用掉了,顯然是個千兆乙太網路(1 ...

谢谢! 超级.
1. 我看你的图片, VCC pin 接的是VDD2
2. 而我这的芯片却是VDD3.3 与 VDD1.0(芯片内部LDO转)两种
3. 我应该用哪一种电平比较合适?
*Connector   的datasheet  上, 并没有相关应用的描述。 真是尴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超级.
1. 我看你的图片, VCC pin 接的是VDD2
2. 而我这的芯片却是VDD3.3 与 VDD1.0(芯片内部L ...

1.0V 一般是核心邏輯Core Logic)的電壓,3.3V 才是 PHY 接口的電壓。

RJ-45 那邊通常只有耦合變壓器的接線示意圖,你要和 PHY 芯片的建議原理圖合併比對,這樣才能確認接法。

假使你的 RJ-45 接座就是原廠建議的型號,而原廠提供的原理圖也是這樣畫,那你就大膽的抄,因為是原廠教你這樣設計的。

不是的話你就必須搞清楚接法,甚至於耦合變壓器是否能和芯片匹配(可以詢問 RJ-45 的供應商),你都要確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 一般是核心邏輯(Core Logic)的電壓,3.3V 才是 PHY 接口的電壓。

RJ-45 那邊通常只有耦合變壓 ...

版主说的很对,这边的VCC应该和PHY的电压一致。比如版主说的88e1111,供电是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超级.
1. 我看你的图片, VCC pin 接的是VDD2
2. 而我这的芯片却是VDD3.3 与 VDD1.0(芯片内部L ...

版主的图片上的vcc pin接的是VDD2,其实是2.5V。之前有用过88e1111,看手册就明白了。你的芯片PHY如果是3.3V,就应该接3.3V。
这里的VCC需要和PHY的电压匹配的。

這個你們才是專家,小弟只是略懂!^_^

网友:
这个不是看RJ45,应该看你的芯片需要不要接。而且一般是有接电容的

网友:
都没理解对。
1.0v是PHY的核心电压,3.3v是PHY的IO电压,这里的IO是指和CPU/MAC通讯的MII或者GMII,和这几对差分线毛关系也没有。
RJ45信号经过隔离变压器后,耦合出来的信号需要一个稳定的偏压,vbias,一般在2.5v左右,我试过最低可以到1.5v,这个电压,其实可以理解为共地,PHY里面的比较器通过这个偏压解析出信号,对100MHz来说,就是-1/0/+1,千兆麻烦一点,从-2到+2五档。这个电压不要过高,否则容易出错丢包。

网友:
这个RJ25是集成了变压器,是变压器中间抽头,具体接法需要确认PHY的输出是电压型驱动还是电流型驱动,如超级狗所说88E1111是电流型驱动,则接IO电源2.5V;若是电压型驱动,则直接电容耦合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