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24):
    我的pads LOGIC打不开文件,而别人都能打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要怎样解决?

    实际文件没有被锁住,其他同事能够打开

    实际文件没有被锁住,其他同事能够打开

网友:
    同一份资料你是不是之前有打开没关

网友A:
    应该是同一个文件 打开了两次,或者你当前的文件正在其他地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同一个文件 打开了两次,或者你当前的文件正在其他地方使用;

不是这个原因,我从同事那边拷过来直接打开的,有些同事的电脑打开没问题,而我的电脑打开就提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別台電腦輸出成.TXT,然後你再IMPORT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