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拉线短线处出现小方框,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24):
1金币
allegro16.6 网络线出现小方框,具体情况为:一般是在断线处又补充完整根网络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断线小方框提示,有断线的话,在修线或移动线的时候,不好操作。怎么使网络线不出现断线,那种小方框也不要出现!

网友:
    当看不见

楼主:
    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拉线的速度能提高不少!

网友A:
    是不是有GROUP的属性?去掉它

楼主(2017-07-08):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GROUP的属性?去掉它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GROUP属性呢?

楼主:
    这种小方框怎么去掉??

网友:
    在EDA365里搜索“小方块”关键字,有好多这方面的帖子,可以参考其它人的处理方法。

楼主:
    问题是我这里为何没有disband选项!求解 谢谢!

网友B(2017-08-09):
    先FIX   via防止属性跑掉
    Route>pcb route>optimize Rot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FIX   via防止属性跑掉
    Route>pcb route>optimize RotTS

    走线的属性也要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