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磁珠在电源芯片上的运用

楼主(2017-05-24):
为什么要在输入端接一个磁珠?既然在输出端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強烈關注這個問題!

网友A:
  • 門是做什麼用的???
在一般住家可能是要防止壞人從外面闖入,在監獄則是為了阻止犯人從裏面逃出來。
  • 誰是輸入?誰是輸出?
    你的電源輸入,是上一級電源的輸出(例如電池、適配器、市電……等)。

施主得道乎???

狗神,比喻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門是做什麼用的???
在一般住家可能是要防止壞人從外面闖入,在監獄則是為了阻止犯人從裏面逃出來 ...

  •  双层保险,版主神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門是做什麼用的???
在一般住家可能是要防止壞人從外面闖入,在監獄則是為了阻止犯人從裏面逃出來 ...
  •
    从主板接过来的5V电源,进过LDO降压后接到senser的模拟电压。为什么要接个磁珠在电源芯片的输入端,而不接在输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主板接过来的5V电源,进过LDO降压后接到senser的模拟电压。为什么要接个磁珠在电源芯片的输入端,而不 ...

  • 門是做什麼用的???
在一般住家可能是要防止壞人從外面闖入,在監獄則是為了阻止犯人從裏面逃出來。
  • 誰是輸入?誰是輸出?-
你的電源輸入,是上一級電源的輸出(例如電池、適配器、市電……等)。

凡人之苦惱,皆因貪、癡、嗔。

可以請總版主(或是管理員)幫你開一個悟道解惑版面了。大師有請了! ^_^

网友:
    能把技术上升到道的层次,厉害

    我是瞎掰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主板接过来的5V电源,进过LDO降压后接到senser的模拟电压。为什么要接个磁珠在电源芯片的输入端,而不 ...

  • 噪聲並不會分辨方向,它有可能往板子裡面跑,也有可能往板子外面跑。EMI 中有傳導測試Conductive Test),就是量測待測物DUT : Device Under Test)會不會從電源線或其它 I/O 接線,跑出過量的噪聲出來。
  • EMS(稱干擾耐受)測試,會從電源線或其它 I/O 接口打入一些干擾,看看待測物DUT : Device Under Test)會不會受到影響而發生異常,例如靜電ESD)、雷擊Lightening)、突波Surge)、快速電性脈衝EFT : Electrical FastTransient)……等。這些干擾是一進到板子就做阻擋好,還是等到過了電源芯片再做阻擋好?
  • 你的輸入是上一級的電源輸出,若上一級的電源輸出有噪聲往你的板子跑,而你又是使用現成的適配器或電源模組,無法修改別人的設計時,又要怎麼去做阻擋?

网友:
    实测LDO的纹波不论在低温还是高温,实测都在10mV以内,已经非常好了,所以不用太担心。而5V过来的电源有可能不干净,所以在输入加磁珠滤掉,也就是在前级先滤掉,滤不掉还可以靠LDO调整。

网友:
    jack_47pn︰
可以請總版主(或是管理員)幫你開一個悟道解惑版面了。大師有請了! ^_^

不要因為總版大沒開說書和 K 歌專區給你,就心生不滿!

你可以報名「中國達人秀」和「中國好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