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7-05-24):
    CN7为LVDS连接器   为什么连接器用一个100K电阻到地  这样有什么用处  请教各位网友

网友:
说明78910 不需要接地

网友A:
猜78910,4个为连接器的金属外壳固定脚。电阻和电容用于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78910,4个为连接器的金属外壳固定脚。电阻和电容用于ESD

是固定脚   为什么不直接接地 而是接100K到地

网友:
    这个连接器是要接屏么? 这个屏外壳跟电源地直接相连么?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整个系统对于地怎么处理:系统地如果和机壳(屏蔽地)直连,你这里就可以直连;
如果系统地要求和机壳隔离,这里就可以这样处理,比如输入220v交流,一般要求系统地和机壳屏蔽不是直连;
还有如果需要过认证,104的电容估计会有问题。

网友:
    看不懂666666666

网友:
    ESD吸收回路吧

网友:
    应该是限流吧,让静电之类的通过电阻放电,以太网不也是这样接的吗,外壳与地之间接个1M的大电阻

网友B:
    出于防静电干扰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于防静电干扰考虑

大部分人都说是考虑ESD   能说下具体是什么原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