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一个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7-05-24):
做一个搜索匹配的form,输入元件的参数,可以知道是否有这个封装,封装库文件下只有封装,这个好像不太好提取封装的参数,要在skill里单个写封装的对应参数?阿啊,

网友A:
这种功能一般需要做一个物料的数据库,skill和数据库对接读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功能一般需要做一个物料的数据库,skill和数据库对接读取吧

要数据库,skill完成不了?好吧。问你一个问题,现在A.skill 调用B.skill的结果,怎么弄呀,现在只调用A.skill,form里按键可以运行B.skill(我做的是查找位号),现在怎么把5个查找的这个5给予在A.skill里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数据库,skill完成不了?好吧。问你一个问题,现在A.skill 调用B.skill的结果,怎么弄呀,现在只调用A. ...

skill当然可以做,但是skill并不擅长做这个。专门做一个数据库的话,维护起来难度会比skill小吧。
skill之间传数据用文件中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