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 2016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2017-05-24):
在使用过程中,给电容附S参数模型时,发现从PCB导入的电容都是以封装分类的,不是以电容类型分类,这样会导致在附S参数时,把相同封装不同容值的电容都附成同一个S参数。比如C105B和C106B都是0201封装,但电容值不一样,如果给C105B导入S参数时,同时C106B也会导入相同的S参数,这个问题如何破?谢

网友:
sigrity 2016     99%的人都没用过啊

网友:
    是的,仿真一般人不会的,

网友:
    不可以一个个赋值吗?
    另外你导的文件是否没有把值导进去吧?只是有封装信息

网友:
    刚开始看错了,以为是归类问题。实在不行,一个一个设置吧。感觉很蛋疼哈。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转变spd文件把下面选项勾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