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跑不起来跟什么有关呢?

楼主(2017-05-25):
最近画了一个板子,改了两板都跑不起来,数据线比时钟长了1000MIL,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还是跟网络变压器有关,DDR2下面有个网络变压器,下面挖空的!file:///C:\Users\cdt\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3291066\QQ\WinTemp\RichOle\@THF~([N@4J]WMY}%)IY(2I.png

网友A:
你真行,首先布局就有问题、然后DDR走线没有等长。真是浪费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品。。。。

看看我的帖子DDR怎么跑不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行,首先布局就有问题、然后DDR走线没有等长。真是浪费钱啊。

数据线有做等长呀,地址,时钟,命令也做了等长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行,首先布局就有问题、然后DDR走线没有等长。真是浪费钱啊。

布局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说说么

网友C:
网络变压器不能移出DDR走线区域吗,我觉着这个有问题,一般DDR走线不要跨区域,还有一般是时钟线长吧,或者看看spc里面的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变压器不能移出DDR走线区域吗,我觉着这个有问题,一般DDR走线不要跨区域,还有一般是时钟线长吧,或者 ...

这个网络变压器移不走了,板子太拥挤了才这样了,其它板子能跑起来!这个是没办法的,问过硬件工程师,他那个网络变压器在下面是没问题的,他现在也没叫我改,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跑不起来而已!时钟线要比数据线长吗?就是那个CLK时钟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网络变压器移不走了,板子太拥挤了才这样了,其它板子能跑起来!这个是没办法的,问过硬件工程师,他 ...

理论上是时钟线最长,你最好看看芯片资料,里面应该有这方面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时钟线最长,你最好看看芯片资料,里面应该有这方面的要求的。

好的

网友:
    信号质量严重不好,

网友D:
    能不能把整个板子贴出来看下?
网络变压器下面挖空了那你这块怎么控制阻抗呢?
(貌似你底下走了这么多线不叫挖空了吧?挖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整个板子贴出来看下?
网络变压器下面挖空了那你这块怎么控制阻抗呢?
    (貌似你底下走了这么 ...

楼主:
    板子就这么大,那个是固定位置这样放的

网友:
    不知道你等长是怎么做的? 看图示外面那两线相差很大啊,靠板边绕个大圈倒数第二根最长的是DQS吧?

网友D:
这三根是否是需要等长的?你这里差的好大啊  (有PIN延时吗?? DDR2就用单端1根DQS,有要求全等长的,不知道你这个芯片要求是什么的?)

网友E:
你这个跑步起来很正常,一般时钟最长, 具体看芯片指南,有一些芯片,是数据线和时钟误差不能超过600. 。。 走线要满足3W 。。 最好把文件发上来看一下。 还要看平面完整。

网友:
1. 间距不满足3W(常规设计),绕线起的包太窄了。
2.阻抗不连续,走线在变压器下方,没有参考平面。
3.常规地址线应该比数据线长的。

网友F:
跑不起来要看看是速度上不去还是一点都跑不动,如果是一点都跑不动,,那就很有可能不是信号完整性问题。。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如果是速度上不去在去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
RJ45选自带变压器的,不要再额外加隔离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三根是否是需要等长的?你这里差的好大啊  (有PIN延时吗?? DDR2就用单端1根DQS,有要求全等长的,不知 ...

没有等长,你指的三条信号线是MDQS0,MDATA7和MDATA5.MDATA7和MDATA5是等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跑步起来很正常,一般时钟最长, 具体看芯片指南,有一些芯片,是数据线和时钟误差不能超过600. 。。 ...

你好,不好意思,文件公司不让上传的!另外画的一个板子,数据也比时钟长,大概是在500MIL内,能跑起来,这个跑不起来的板子,结构有限制,板子太小,CLK时钟无法走比数据线长,现在怀疑是信号完整性问题,重新改板,到时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不起来要看看是速度上不去还是一点都跑不动,如果是一点都跑不动,,那就很有可能不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

我只是单纯画板的,板子是硬件调的,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不起来要看看是速度上不去还是一点都跑不动,如果是一点都跑不动,,那就很有可能不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

刚问了硬件,具体是怎么跑不起来,他说就不知道怎么情况才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