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有源晶振供电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7-05-25):
有源晶振供电电压是2.85~3.15V,最大电流2mA,外部电源是3.3V,晶振电源输入端串接一个100R的0402电阻来降低电压,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
很奇怪 你们IO是2.8V?3V? 建议最好别这样玩  情愿单独做个电源 降成本至少也得用两个电阻分压吧

网友:
你的外部电源应该是个Ldo吧,把分压电路调整一下不就好了。还有,你的这个VDD可以采用PI型滤波,效果好一点。看到频偏为2ppm,电源滤波做好一点。

网友:
    感觉不妥,你这也没降压呀?

网友:
    存在风险。一方面,工作电流可能达不到最大值,导致降压后VDD电压仍然大于3.15V;另一方面,即使侥幸电压大了也可以工作,但也会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

网友:
    0402电阻可以用低压降的二极管替代,是否合适?

网友:
    再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
    0402电阻应在串联一个对地电阻,分压,这样才能使得电压小于3.3V

网友:
    还不如串一个bav99呢,压降肯定够用。再在前面做一个磁珠隔离一下

网友:
    电阻分压+滤波

网友:
    最好单做一个电源吧,电阻分压也有危险的,供电电流虽然不大,1、如果你的前面电源在别的地方在某时刻用的比较多,那么会对其产生影响。当然,如果你这个电源其他地方没用,那么你直接换个芯片就行啦。2、你现在这也没有分压啊,直接3.3接进去了,肯定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