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FET的VGS问题

楼主(2017-05-25):
N沟道MOSFET的数据手册中VGS(th)会有一个最小值和一个最大值,如果VGS的值在最小值和最大值之前的话,N沟道MOSFET是否导通?

好精彩!什麼答案都有。^_^

网友:
    MOSFET 的值离散型很大,要使MOSFET可靠导通,VGS必须大于最大值; 如果VGS的值在最小值和最大值之前的话,有的MOSFET会由于本体差异不导通的;

网友:
    VGS是导通的临界电压,此时有导通  电流也是很小,Rds会很大

网友A:
    VGS(th)的值就是能够导通的值,达到最小值,MOS管能够完全导通,最大值是一个限值,VGS超过此值会损坏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th)的值就是能够导通的值,达到最小值,MOS管能够完全导通,最大值是一个限值,VGS超过此值会损坏MOS管

你对我的问题理解有误

网友:
    就是这个阈值不是很准,比较散,但可以确定的是阈值是分布在最大最小值之间的,对于同一批次的不同mos,有的min就打开了,有的max才打开。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我选用一个阈值typ可以用LVTTL电瓶驱动,但是范围是2-3V左右的(具体值和型号记不清了)PMOS,大部分板子都没问题,做了10个就有几3个板子不行,后来才发现是阈值太临界了,有几个MOS刚好碰上这个max了,单片机引脚输出的刚好落在放大区了,不能完全打开。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驱动电压小于 VGS最小电压处于半导通状态 RDS 很大  驱动电压大于VGS 就会损坏MOS管

网友:
    VGS有个范围是针对各种批次的器件和各种环境条件下的参数范围。若在最大最小值之间,则某些器件可能会导通,也可能某些环境下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