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riving MOSFETs Igd 的计算公式 ?

楼主(2017-05-25):
1. 如下图, 在阅读RT9610C  Driver datasheet时,
2. 红框圈中部分, 不太理解它的电学原理。 D2  打开与Igd1 有什么联系。 会不会是DATASHEET 上的笔误?
3. 如果, 它说的有道理, 还请详细指点一下, 来龙去脉

谢谢!

Igd1

Igd1

其實,我也覺得這段寫得不好懂,但小弟本身就是個「菜英文」,所以不便批評別人的洋文兒!^_^

网友:
Control Logic
Control logic block detects whether high side MOSFET is turned off by monitoring (UGATE - PHASE) voltages below 1.1V or PHASE voltage below 2V. To prevent the overlap of the gate drives during the UGATE pulls low and the LGATE pulls high, low side MOSFET can be turned on only after high side MOSFET is effectively turned off.

High Side MOSFET 和 Low Side MOSFET 的開關控制是不會重疊的,在 High Side MOSFET 已經關閉,但 Low Side MOSFET 又尚未開啟之前,右側電感的迴路只能透過 D2 的 Body Diode 導通,這段時間被稱為 Dead Time

由於 Body Diode 會有個順向導通壓降Forward Voltage),所以這段時間會有個叫 Low Side MOSFET Dead Time Body Diode Loss 的損失。

它只是說明這個關係,沒特別的意思!

參照附圖!

Synchronous Buck Low Side MOSFET Body Diode Conduction

网友:
how long is the dead time ?
how long is the dead time ?
大师讲得真好!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
厉害了狗版主

网友:
看不懂666666666

等你長大自然會懂!^_^

网友:
引用 网友A:
:
How long is the dead time?

你是問殭屍還是吸血鬼會死多久嗎?

网友:
    D2  打开表示就表示low side Mosfet是turn off, Ig2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