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指点怎么消除这两种DRC呀

楼主(2017-05-25):
请大师们指点怎么用properties菜单消除这两种DRC呀

网友:
此DRC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waive DRC !!!!!

兄弟你在掩耳盗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消除吧?只是不显示,你要是动下器件还是会有的

    正解,回答完全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ive DRC 是怎么用的啊、

这个不是消除吧?只是不显示,你要是动下器件还是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ive DRC 就可以消除板内的DRC

    waive DRC 是怎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ive DRC 就可以消除板内的DRC

waive DRC !!!!!

网友:
引用 楼主:
    kc这种drc怎么消除

把禁布删了就没有了

满足要求就行,不一定要画个禁布区

楼主:
    kc这种drc怎么消除

网友:
    可以把PLACE_BOUND弄下就没有了

网友B:
    waive DRC 就可以消除板内的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