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TK efm文件如何修改参数

楼主(2017-05-26):
各位大神,efm文件怎么生成的呢?在论坛里面下载了AATK,里面有efm文件,想要改一些参数,发现每次一改,好像文件格式就马上不能被识别,该怎么办呢?

网友A:
Choose File > Open Script Form to locate and open the efm file.
By default, the IDE opens in its run mode. Click the Stop icon to return the IDE to its edit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oose File > Open Script Form to locate and open the efm file.
By default, the IDE opens in its ru ...

好的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