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pads 导出局部器件坐标 方法 ??

楼主(2017-05-26):
pads    怎么导出 选中多个器件的坐标   ,请各位大牛支招??

例如  , 选中 器件 C1   , R100  U1001  X5  .....   (选中N个
一次导出选中的这些器件 坐标      ???

楼主:
在 layout 中   怎么导出选中多个器件的坐标

网友:
    全部导出删除你不要的

网友:
    把需要的元件选中make reuse,在打开新的档案add reuse,相对坐标设置一样,打散后导出,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 ,这个算是目前一个 相对好的方法

网友:
    写个pads脚本,可以实现导出选中器件坐标的问题

网友(2018-02-07):
    直接把不要的器件删除,然后出器件坐标,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