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导网表错误

楼主(2017-05-26):
导网表,出现
#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coaxial_protocol(2x1)_v1.0\.
的错误,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A:
非法字符。 括号、点这些改下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法字符。 括号、点这些改下看下

这些都检查了遍,没有啊.....是哪几项不能有?除了footprint以外,value是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检查了遍,没有啊.....是哪几项不能有?除了footprint以外,value是可以吧

把它提示的 后面那里改下看

网友:
    原理图 edit part 里面改下名称,去掉括号。

网友:
    肯定是有非法字符了,括号、小数点、中划线,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