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后缀文件怎么转换 不是protel格式

楼主(2017-05-26):
.pcb 后缀文件怎么转换  不是protel格式

网友A:
你要转什么呢?楼主没说清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转什么呢?楼主没说清楚哦

转成.brd文件格式,不知道用什么工具转

网友B:
    也许是Pads的文件,直接导入试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Pads的文件,直接导入试试看啊。

试过了 不行 在郁闷中呢

网友C:
    Pads格式的,可能版本比较高,以下是降低到5.0的ASCII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格式的,可能版本比较高,以下是降低到5.0的ASCII文件。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D:
    PADS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DS文件吧

    不知道 是版主整好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