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版图和原理图联合仿真出现PIN不匹配

楼主(2017-05-27):
求教高手,从PCB提取出来一端差分线,momentum进行S参数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调进原理图的时候,再添加端口仿真,出现如下报错,还请高手指点。

momentum 仿真正常

原理图仿真,出现报错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原理图和PCB名字前缀一样,真是奇葩至极

网友(2017-06-2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但解决的方法是在原理图的器件上右键选component-->choose view for simulation...选emModel。原理图的器件下会出现一行字“emmodel”。我用的是AD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