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群联PS2251-61量产失败

楼主(2017-05-27):
谁能帮我解释下群联PS2251-61量产16G黒片拔掉重插后显示0字节,用工具低格能变绿,系统预览到容量正确,但看查看属性确是0字节。我的U盘以前是8G,私自更换16G闪存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有大神能帮我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
  • 16GB 閃存是全新的,還是從其他裝置拔過來的?
  • 16GB 閃存有在 PS2251-61 的支援名單中嗎?

楼主:
看了不在支持列表中,16G闪存是黑片,客户拿来我们平板上试机用的,全志A33上用不了。今天我把FLASH的35脚与主控的32脚飞线短起来之后,重新做黑片量产,当时成功,属性也能看到容量正确,然后拔除后重插上USB,又显示0字节。量产工具用的是UPTool_V2.092

楼主:
飞线短起来之后,明显有好的改变,以前没有飞线之前,量产之后在WIN10上预览看到容量正确,但属性是0字节。

楼主:
我的FLSSH型号是29F16B08LCMFS

楼主:
如果这次能成功,以后可能还会用更大容量的FLASH来试。

网友:
U 盤控制器對閃存內寫入的格式是沒有標準的,各家控制器供應商自行發展其系統。

全新的閃存會有損壞區塊標示,但只要被別的系統或或控制器寫入資料過,這些壞區塊標示就被破壞掉了。

當我們再用別的控制器或系統做低階格式化,它們會找不到好的區塊可以使用。

很多量產工具不允許對閃存進行抹除,因為重新做讀寫測試找出壞區塊的方法並不可靠。

它們多半被隱藏在工程模式中,必須有特殊的程序或密碼才能啟動。

楼主:
哪我的U盘自己更换更大容量的闪存后,还能量产成功吗?或者是需要找到支持列表里面的闪存型号跟对应的闪存固件,可这固件支持什么型号的闪存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我的U盘自己更换更大容量的闪存后,还能量产成功吗?或者是需要找到支持列表里面的闪存型号跟对应的闪存 ...

以前小弟在 U 盤的公司待過,之所以能這樣做,除了知道控制器或軟件支援哪些閃存外,還知道量產工具中的工程模式怎麼打開。

若是沒有這些特異功能的話,除非你拿全新的閃存來用,否則成功的機率不大。

如果你認識群聯的客服工程師FAE)也可以請他幫你,他們手中也會有一些軟件工具能抹除閃存內容,不過通常不會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小弟在 U 盤的公司待過,之所以能這樣做,除了知道控制器或軟件支援哪些閃存外,還知道量產工具中的 ...

版主阅历无数啊

楼主:
闪存是全新的,我再多试试别的型号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