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传递

楼主(2017-05-27):
defun(printMessage (name)
( A()
..........name的程序
)
A()
(
...........
)

请问怎么把printMessage (name)的name值在A()函数中传递过来,利用他的值。这个name值只能skill窗口里给?

网友A:
    如下是我自己寫的 可以輸入 s u1找零件 ; 也可以 s r1.1 找pin ; 也可以 s 500 600 找座標
    refdes 就是自動帶入 , loc_y 也是自動帶入 但"是"option 不一定會輸入
    只要你不在let內宣告的參數 別的procedure 或 defun 都可以抓來用

    axlCmdRegister( "s" `suxx)
    procedure(suxx(refdes @optional loc_y)
    l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是我自己寫的 可以輸入 s u1找零件 ; 也可以 s r1.1 找pin ; 也可以 s 500 600 找座標
    refdes 就是自 ...

    我想问的是(name)是手动输入的变量?而不是传递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