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7-05-29):
    本人是以前是用pads软件的,现想学习一下allegro , 刚学不久,在实际学习中遇到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1.在做封装时遇到复杂的丝印外形,要么太费时间,要么用坐标画的不准 确。想问一下,能否像在PADS里一样,在AUTOCAD画好,转成DXF格式,再导入PADS里。再复制进封装里。请问一下各位用什么方法。谢谢。
2.在用orcad导网表进ALLEGRO时,经常会遇到很多奇怪问题,有时是VALUE的问题,有时的网络名的问题,但在ALLEGRO里都 没有明确的提示,想请教一下大神,能否把你所经历的导网表遇到的问题,一一例出,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拔云见日。
 3,在手动做封装 时,由于封装间距太密,引脚号叠在一起,无法看清,请问一下,能否把引脚号变小,怎 么实现。谢谢

网友:
    我也是。。。。。工具吧了。。。

网友A:
    1.只要你dxf里面的丝印外形和尺寸和规格书的一直,可以直接将dxf导入到allegro封装中,然后将这些丝印外形直接change到丝印层去即可。
2.allegro软件中除了,数字、字母、中杠和下滑杠外,其它符号基本都是非法字符,包括中文、小数点、斜杆、空格等等,这些非法字符allegro是识别不了的,网络名称、文件名称、文件路径、封装名称必须将这些非法字符使用数字、字母、中杠或下滑杠代替,否则无法导入网表!

3.封装的pin number字体大小是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要你dxf里面的丝印外形和尺寸和规格书的一直,可以直接将dxf导入到allegro封装中,然后将这些丝印外形 ...

封装的pin number字体大小是在哪里修改,能说一下,或截个图吗,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的pin number字体大小是在哪里修改,能说一下,或截个图吗,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只要你dxf里面的丝印外形和尺寸和规格书的一直,可以直接将dxf导入到allegro封装中,然后将这些丝印外形 ...

    中杆不是非法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杆不是非法的吗?

中杆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杆可以使用!

    我也记得中杆是非法字符,看过别的文档也说不能有中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记得中杆是非法字符,看过别的文档也说不能有中杆。

    你只是看过和听过,我做过的项目都有几百个了,多自己动动手就知道了!

网友:
    错误都有提示的,习惯就好了
另外你想编辑什么,可以看属性 i 一下,然后找到相应的参数去修改就好了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能够把PIN number 自动加一啊。比如几百PIN的BGA,每次都是手动录入。好崩溃呀。求解

网友:
    慢慢积累吧。。

网友(2017-07-05):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能够把PIN number 自动加一啊。比如几百PIN的BGA,每次都是手动录入。好崩溃呀。求解

    有个表格可以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