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part lister

楼主(2017-05-29):
part lister 如何设置才能对 相同值的器件进行统计?我试了好多的方法,都是把器件一个一个的罗列出来的,最后还要自己去统计。

网友A:
mode:  compress

primary key

second key

以上只是关键字,需要自己设置几遍多试试,总有一次是对的。

网友B:
    看起来是出BOM吗?用EDA_BOMHelpe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出BOM吗?用EDA_BOMHelper就好了。

    是helper 文档吗还是软件?

网友(2017-07-29):
    二次开发或者vba都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  compress

    primary key

只能多摸索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