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ctr+双击

楼主(2017-05-29):
mentor xpedition ctr+双击无法复制板框,draw object 可以。每次ctr+双击操作之后,都会有提示“板框已经修改,可能回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再开一贴问一下。

楼主:
找到原因了,要把界面换成英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要把界面换成英文的!!!

怎么把界面变成英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界面变成英文?

环境变量设置MGC_PCB_LANGUAGE=ENGLIS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环境变量设置MGC_PCB_LANGUAGE=ENGLISH

再问一下,环境变量在哪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环境变量在哪儿?

windows 的系统环境变量!

系统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ows 的系统环境变量!

系统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谢谢你,知道了,不过没有MGC_PCB_Languague 这个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知道了,不过没有MGC_PCB_Languague 这个变量。

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2017-12-20):
    终于找到英文切换办法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