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仿真眼图的问题

楼主(2017-05-30):
使用ADS的设计向导里的,信号完整性,TDT仿真,自动弹出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奇怪的是,当我直接运行simulation按钮时,结果怎么变了呢?我啥都没改啊?从时序图看,低电平怎么变成了0.4V?应该是0-1V才对啊?眼图也不对,求高手解答。

楼主:
上面2张图是原来的结果,最后两张图是运行仿真按钮以后的结果,啥都没修改,咋结果变差了呢?

网友(2019-09-08):
请问,各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