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 v15.0 请教大神一个相同模块配置配线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cr5000 v15.0 这个功能怎么用啊?(相同模块配置配线用)12个相同的模块,为什么出来的情报中有的模块中器件没有按照规律排列?这个功能要和原理图联动?请大神帮忙!!跪谢!!

楼主:
没有大神吗?

网友:
没有看到你12模块具体的情况,不好说。
从你的图看,12个模块已经OK啦。其它的可能不符合条件,请参考Help:
2    The target components of copy destination must satisfy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n     An unplaced component or off-board component

n     A component having the same part name as that of an original component

n     A component having the same pin connection as that of an original component

n     A component without position lock.

n     When a component is locked in angle, its angl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one.

n     When a component is locked in placement, its placement sid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original one.

3    The original figures to be copied must satisfy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n     A figure on the layer which is set to visible.

n     A figure on the active layer when Reference Active Layer is set to on.

n     For vias, any layer among from-layer and to-layer of the via is the selected layer.

网友(2017-08-06):
用日语版。。同学不错啊

网友(2018-06-17):
这个功能就是这样,有些识别不了,不是很好用

网友(2018-07-26):
日文看不懂吧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要配置的模块部品移到板外,然后拷贝。每拷贝一次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