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layout的Decal库 更新这么麻烦?

楼主(2017-05-31):
1、原理图--->PCB对应如下:

2、在Library中修改Decal封装为:

3、在PCB中的ECO模式下,删除该器件,则此时原理图有该器件,而PCB没有这个器件了。然后再运行

结果:

我预想PCB中更新为最新的封装:

但结果实际并没有更新,还是老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库这么难更新,要这个库干什么?

网友:
    两者没有关联起来啊,编辑原理图封装,如下图将对应PCB封装改成你更新后的试试。

网友:
    删除原来 的不就行了

网友:
    在原理图中把原来的删除,重新增加一个,看看可不?

网友:
    如果库没有问题,要不就是PCB里面要重新设置一下颜色

网友A:
    直接在PCB 中更新封装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CB 中更新封装就可以了啊

若在Layout中直接修改了PCB封装,则在Logic中更新网表时,在弹出PADSLayout Link 对话框时选Preferences选项卡,取消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s的沟选,则PCB中修改的器件封装不会改变。若要沟选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s,则元器件Part的Logic中的CAE Decals与PCB中的Decal要对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