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 MOSFET, 与 SYNC MOSFET 分别指什么?

楼主(2017-05-31):
1. 如附件, R(on )分成两个图表
     a,   Control MOSFET.
     b,   Sync MOSFET
2. 如何要分成两个, 通常EE应该选用哪个?

谢谢!

网友A:
  • 麻煩一下!一定要提供完整的文檔或告知正確來源,這是討論版、不是燈謎大會。
  • 你想問什麼?要怎麼選這兩個 MOSFET 嗎?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麻煩一下!一定要提供完整的文檔或告知正確來源,這是討論版、不是燈謎大會。
  • 你想問什麼?要怎麼 ...

  •  狗版主威武霸气,厉害了我的叔

    基本上就是「雷霆救兵」的情節,被救者未掛、救人的會先掛!@_@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麻煩一下!一定要提供完整的文檔或告知正確來源,這是討論版、不是燈謎大會。
  • 你想問什麼?要怎麼 ...

  •  斑主猜谜能力非同一般

    會短命全都是因為誤交這群損友!T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麻煩一下!一定要提供完整的文檔或告知正確來源,這是討論版、不是燈謎大會。
  • 你想問什麼?要怎麼 ...

  •  谢谢你 超级
1. 我原来只是想知道的 Control MOSFET, SYNC MOSFET 的概念。
    2. 但是,看了你的snapshot之后, 就清楚了。
    注:我原来只听说过N-MOS, P-MOS; High/upper MOS, LOW MOSFET. 第一次, 注意到Control MOSFET, 就是High MOSFET.
我有罪!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