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valley--(Inductor Limit current) 指什么?

楼主(2017-05-31):
1. 如附件(RT5077A), datasheet 中, 提及Rocset 的求解公式,
2. 可惜, 我不明白, 其中参数  ‘I valley’ 指的是哪个值?
    是电感的 Irms 吗?
3. R(LG, DSon)  是否是指LowGate 的 Ron?

谢谢!

I valley

I valley

貼圖中不就有一個 I valley 的標示???

楼主:
1. I valley 的取值是多少呢?
2. 那个‘锯形’ 波又代表什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 I valley 的取值是多少呢?
2. 那个‘锯形’ 波又代表什么?

IValley = IOUT - 1/2 IRipple

等於下面的計算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1. I valley 的取值是多少呢?
2. 那个‘锯形’ 波又代表什么?

立錡科技降壓轉換器比較

http://www.richtek.com/en/Design%20Support/Technical%20Document/AN032

网友:
引用 楼主:
1. I valley 的取值是多少呢?
2. 那个‘锯形’ 波又代表什么?

鋸齒波表示的是 Inductor Current,這個你手中的文檔應該有提到。

原則上,這就是開關電源的基本原理。

  • 鋸齒波上升緣
High Side MOSFET 打開,Low Side MOSFET 關閉,對電感進行充電儲能。
  • 鋸齒波下降緣
    High Side MOSFET 關閉,Low Side MOSFET 打開,讓儲存在電感中的能量,對負載進行放電。待電流下降到預設的低點(IValley),重複上面的動作,如此周而復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1. I valley 的取值是多少呢?
2. 那个‘锯形’ 波又代表什么?

原則上,小弟個人認為 Inductor Current 鋸形波應該要像這樣,佔空比越低、充電的時間越短、效率越好,這樣較符合開關式電源的原理。

其實樓主可以參考 TI 或 Allegro Synchronous Buck 的芯片資料,我覺得他們寫得還不錯。

网友:
踢哀(TI)的芯片規格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