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软件打不开PDF默认程序问题

楼主(2017-06-01):
新装系统后AD17在输出PDF文档时,不能自动打开生成的PDF文档,请教这种情况怎样解决?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没有设置生成后自动打开?

yqm
不知道哪个地方设置?原来32位系统时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建议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
yqm
谢谢!star929 终于找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