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VX2.1 在 PCB 布线后用3D Library 工具生成的模型与CELL方向不一致

楼主(2017-06-01):
求助:mentor VX2.1 在 PCB 布线后用3D Library 工具生成的3D模型与CELL方向不一致,要如何处理才能使其方向正常,谢谢!
下图中的SOT23封装的三极管3D模型放置方向与CELL方向相差180度

网友:
这个没遇过,帮顶!

网友:
Hello! Somebody, please share update 6 or newer for vx2.1. Many thanks!

网友:
大神,3D Library 怎么导入3D模型呢?  交流一下吧。

楼主:
你是指将3D Library 的模型导入到PCB中吧?
PCB在3D视图下选中你要导入模型的元件,然后在菜单中依次点3D->模型->生成...来启动三维模型生成器
依你的元件类别在里面找,设好参数后点OK就导入到PCB 中来了,只有标准件的,非标的应该还是要自己建
同为初学者,今天终于摸索到显示出丝印的方法了,效果如下

网友(2017-07-31):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将3D Library 的模型导入到PCB中吧?
    PCB在3D视图下选中你要导入模型的元件,然后在菜单中依次点3D- ...

    不能直接在做封装库的时候,做进去吗? AD就是这么搞的,小白一枚请赐教

网友:
    方向如何旋转呢?

网友(2017-11-15):
    LZ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将3D Library 的模型导入到PCB中吧?
    PCB在3D视图下选中你要导入模型的元件,然后在菜单中依次点3D- ...

非标的怎么添加到库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将3D Library 的模型导入到PCB中吧?
PCB在3D视图下选中你要导入模型的元件,然后在菜单中依次点3D- ...

丝印怎么显示啊

网友(2018-01-17):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将3D Library 的模型导入到PCB中吧?
    PCB在3D视图下选中你要导入模型的元件,然后在菜单中依次点3D- ...

楼主分享一下,我们公司 3D 元件库都是自己建的,但是有的PCB可以到进STEP格式元件模型,有的导进来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么导都导不进来,楼主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谢谢!

网友(2020-02-10):
    学习下,看看各位大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