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LED驱动IC,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

楼主(2017-06-02):
    最近要做一个产品带16*16的LED点阵,找了找还是74H那一套方案,
    所以就来群里咨询各位大师,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单IC方案,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A:
    国产的 可以去天微看看,关键是便宜http://www.titanmec.com/index.ph ... /typeid/59/p/4.html

网友:
    MAX7219  TM1638  类似这种如果空间位置足够,74系列的也挺好,便宜,给你一个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 可以去天微看看,关键是便宜http://www.titanmec.com/index.php/product/lists/typeid/59/p/4.html

    国产的价格的确很好

网友(2021-05-18):
    支持国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