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中按坐标放置焊盘的keyin

楼主(2017-06-02):
    请问一下这个命令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看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指按照坐标放置安装孔还是器件的管脚焊盘呢?

网友:
    库里面放置PIN就是F3,有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指按照坐标放置安装孔还是器件的管脚焊盘呢?

    制作封装的时候放置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