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频谱分析仪分析和定位载波通讯性能问题

楼主(2017-06-02):
各位好,
  我们自己做了一款基于电力线载波PLC的通讯终端产品,采用了Athreros 7400的芯片,它的载波频率是从2M~60MHZ,分为几百个OFDM子载波,理论上带宽可以达到500Mbps。但我们测试自己的产品带宽的时候,无法达到参考板的性能。具体来说,
在100米的电缆(无外部干扰的)的情况下,参考板可以达到TCP/IP发送接收50Mbps的通讯速率,而我们自己做的板子只能达到35Mbps左右的速率。我们用频谱仪测量了模拟前端部分,也就是载波调制芯片输出的地方,从信号频谱上,看不出与参考设计有什么不同。我们对频谱分析仪使用也不是很熟悉,只知道通过它来测量信号频谱。 下面的图中,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发送和接收的频谱(实际工作过程中,是多个信道在工作,这个图显示的是峰值,用频谱仪上的HOLD键显示)。想请教一下各位,我怎么用这个频谱仪来分析我的设备存在的问题呢?一级一级的测量发送或接收,对比功率吗

网友A:
是的 一级一级对比,或者换一种好的等长线缆 频谱仪看看幅度情况由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一级一级对比,或者换一种好的等长线缆 频谱仪看看幅度情况由如何。

谢谢,我在接收端一级一级的对比好像看不出什么差别。是不是信号幅值相当,但信噪比较差的原因呢?
另外,请教一下换一种好的等长线缆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11-25):
很不幸的又给干下去了

网友(2022-06-10):
青岛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研发 技术支持:15564870569,刘工 致力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