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SI差分时钟晶振仿真问题?

楼主(2017-06-03):
请问下那种125M由晶振发出到FPGA的差分时钟怎么仿真的?晶振模型怎么弄?没有的话一般用什么替代?
现在有个串接了电容的,LVDS_125M的,用Q-SI好像不识别电容?请问该怎么弄?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晶振是3.3V的,但是LVDS模型里面只有LVDS_25的,这个是否有问题??
现在串接了AC耦合电容是否是可行的?谢谢!

网友(2017-10-27):
求助同等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楼主:
电容短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