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AD中移动线或者走线时所选中的线会看不见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04):
求助各位大神:AD中移动线或者走线时所选中的线会看不见了,可能是什么原因?系统和软件重现安装也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应该调节一下Mask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调节一下Mask Level.

感谢你的回复,我按你图示的数值调整了,还是不行。

网友B:
走线的时候按一下大键盘上的数字1

网友:
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我记得应该是   在走线状态下按 , 或者 。 号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的时候按一下大键盘上的数字1

先感谢您的回复,试了还是不行,后来安装了AD17,一切正常,AD9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