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设计一定要用铜带吗

楼主(2017-06-05):
做封装设计一定要用铜带来进行引线键合吗?  不设置铜带可以吗
设计一个DIE的LGA封装 要铜带??

网友:
铜带不是必须的

网友:
你是哪个公司的,我也在学习封装设计,希望能指教一下

网友:
你说的铜带是电源环吧,这个只是实际情况相关吧。若你的芯片只有几个IO,GND什么的都很少,就没必要了。但是若是多个,为了方便走线,才会用到。

网友:
一方面是方便打线,屯出空间给信号打线,
另外一个方面是 给电源一个平面,优化供电,分散式的会增加电源路径的电感

网友(2017-07-05):
铜带与封装形式没有关系。

网友:
你说的铜带是键合材料还是板子上的电源或地环?键合材料不一定是铜带。